[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virtuoso里面用ams仿真这个2/3分频器Verilog

楼主(2024-03-06):
为什么输出一位不是波形,在仿真设置也有设定 Digital模块的供电电压为1.2V,但是输出就是一个单纯的0/1状态呢?输出是digital trace

网友A:
数字模块的输出port会被仿真器认为是一个离散的port,如果你想看这个port的模拟电平信号,需要加一个连接模块把离散信号转为连续信号,这个连接模块可以用veriloga写。只是做功能验证的话,你应该并不需要关心这个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模块的输出port会被仿真器认为是一个离散的port,如果你想看这个port的模拟电平信号,需要加一个连接模 ...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没有添加connectlib库所以连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