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功耗问题

楼主(2024-03-06):
各位老哥,bandgap的功耗一般做到多少呢,400多uW的功耗会不会太夸张

网友A:
我理解,传统架构来说,power和mismatch是trade off,不关心power追求性能的,功耗做大点也还好。

网友:
有点夸张,一般5V/20uA,低功耗的没做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传统架构来说,power和mismatch是trade off,不关心power追求性能的,功耗做大点也还好。 ...

谢谢老哥

网友:
不用运放钳位,nA级别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