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VIP怎么使用

楼主(2024-03-06):
    请问各位大佬,S家VIP也看了好多天,还是不太明白具体怎么使用,是把DUT直接拉到example里面,top层和环境连起来,改改example跑起来,还是把vip agent拉出来和DUT集成再搭建环境

网友A:
vip的agent或者env拿出来集成到自己环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的agent或者env拿出来集成到自己环境就好了

嗯,直接把DUT集成到example里面改一下是不是更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直接把DUT集成到example里面改一下是不是更简单点

能实现都行,只是主体是你要验的dut,是你的验证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都行,只是主体是你要验的dut,是你的验证架构

嗯嗯,谢谢,刚入坑,先怎么简单怎么来吧

网友B:
直接在env里,内嵌一个svt的vip就行了,比如
axi_system_env = svt_axi_system_env::type_id::create("axi_system_env", this);
别用svt自己的example,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env里,内嵌一个svt的vip就行了,比如
axi_system_env = svt_axi_system_env::type_id::create("axi_ ...

嗯,那是不是用vip的话一般只需要自己写个env和top文件,有需要的再写个寄存器模型和s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那是不是用vip的话一般只需要自己写个env和top文件,有需要的再写个寄存器模型和scb
...

对,有env,test,top 3个文件即可,test里run_phase里写测试过程即可,寄存器模型,scb丢到垃圾桶里去吧,徒增麻烦。uvm就是一个工具,不用神话,要不是因为很多vip是uvm写的,完全都可以不用这玩意。我们这个灌输的一个思想,能测到就行,不用拘于用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有env,test,top 3个文件即可,test里run_phase里写测试过程即可,寄存器模型,scb丢到垃圾桶里去吧 ...

嗯嗯,谢谢大佬,那用vip的话是不是uvm能看懂就行了不用学的精通吧,公司内部转岗过来也没太多时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