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lvt_mos,hvt_mos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06):
请问lvt_mos,hvt_mos和普通mos之类不同类型的管子,在跑角条件的时候,有必要把角条件分开仿真吗?这样光mos的角条件就有16组了。另外还有存在od33之类的管子也是同样的问题。我记得之前TSMC好像会给管子分组,有些管子的角条件会同时往同一个方向偏,但是我找不到相应的文档了,求大神告知。

楼主:
求助,顶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的電路是用到這麼多的MOS
當然所有的coner都要跑到
所以在analog design
盡量從頭到尾都只用一種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電路是用到這麼多的MOS
當然所有的coner都要跑到
所以在analog design

意思是说这两种mos的角条件不是同步的吗?不会ff的时候都是ff?

网友A:
有些時候是不同步的
因為lvt 與hvt是利用不同的layer去doping
調整不同的多數載子濃度
lvt 與hvt Vth調整幾乎可以看成獨立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時候是不同步的
因為lvt 與hvt是利用不同的layer去doping
調整不同的多數載子濃度

了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