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端为何不能floating,会有何影响

楼主(2024-03-06):
gate端为何不能floating,会有何影响

网友:
1. 影响 MOS 管的开关速度:增加 MOS 管的输入电容,降低其开关速度。   2. 增加功耗:MOS 管的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流受到干扰,导致器件功耗增加。   3. 影响信号传输质量:栅极浮空可能导致信号传输受到干扰,降低信号的质量。   4. 触发误动作:可能导致 MOS 管在不应该导通的时候误触发,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floating gate,那就成了薛定谔的电路了,还存在漏电的风险

楼主:
如果是做dummy的没用的管子呢

网友:
最好是上拉和下拉,要是中间电平,就算是INV,电流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