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180nm工艺的放大器电流的疑问?

楼主(2024-03-06):
为什么都是180nm的工艺,相同结构的放大器,有的论文只需要几微安的电流,甚至零点几微安的电流就可以工作,而我们自己的180nm的库设计的放大器至少需要几十甚至几百微安才可以?

网友A:
输入管可能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B:
带宽和功耗存在trade-off,带宽应该是不如你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管可能工作在亚阈值区

有可能的,最近也在看怎么设计工作在亚阈值区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和功耗存在trade-off,带宽应该是不如你们的

确实,但是感觉如果我的放大器只给几微安,可能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结构一样,电路参数不一样,偏置不一样啊

网友C:
你们是不知道市场的残酷,现在有些芯片已经卷到功耗不能大于1uA。我有一个项目有BG、运放、比较器、振荡器。功耗小于1uA,并且芯片尺寸是1cm*1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不知道市场的残酷,现在有些芯片已经卷到功耗不能大于1uA。我有一个项目有BG、运放、比较器、振荡器 ...

就用面积换功耗嘛,1cm*1cm也太大了吧(我的理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