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SAR 的上极板采样精度问题

楼主(2024-03-06):
我看很多论文的8bit,9bit SAR ADC都使用了上极板采样,采样精度都有12,13bit,似乎也没有用什么提升精度技术,无外乎自举开关,Dummy管和交叉耦合,但是查了资料都说上极板采样精度不超过10bit,而我自己不管怎么调,采样精度极限也就9.8bit,这是为啥呢

网友A:
上极板直接和比较器的gate相连,而下级板有采样电容隔离,所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极板直接和比较器的gate相连,而下级板有采样电容隔离,所以会好一些

我知道下极板采样精度很高,但是我是1G的采样,下极板采样的上极板复位跟不上,所以用的上极板,主要想问上极板采样的精度极限能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下极板采样精度很高,但是我是1G的采样,下极板采样的上极板复位跟不上,所以用的上极板,主要想问 ...

那就总的采样电容减小,提升速度;

或者采用冗余位提升速度都可以的,SNR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