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参考源电路输出buffer电流

楼主(2024-03-06):
请问300M 10BIT左右的ADC参考源电路输出buffer电流给多大,一般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一个采样时段(大致上是半个时钟周期吧)能对采样电容充电至10bit的LSB电压一半误差。

网友B:
如果是芯片几倍,你可以看SFDR,用增减电流的方式看是否满足SFDR的需求,最好是多bit控制。基本上大几十mA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芯片几倍,你可以看SFDR,用增减电流的方式看是否满足SFDR的需求,最好是多bit控制。基本上大几十mA ...

您是指多bit控制参考电压输出buffer的电流吗。

因为目前从我仿真看,输出buffer电流要在30mA才能满足我ENOB要求,觉得这个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采样时段(大致上是半个时钟周期吧)能对采样电容充电至10bit的LSB电压一半误差。 ...

您是指每次在采样以及DAC建立的时候,参考源的输出都要在既定时间内恢复到0.5LSB误差以内吗,感觉这样需要的电流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每次在采样以及DAC建立的时候,参考源的输出都要在既定时间内恢复到0.5LSB误差以内吗,感觉这样需 ...

要不然如何保证信号的采样精度?

网友:
30mA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多bit控制参考电压输出buffer的电流吗。

因为目前从我仿真看,输出buffer电流要在30mA才能满足我E ...

是的,这样灵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