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的CDAC电容阵列输出问题

楼主(2024-03-06):
最近学习用传统的电容阵列做了12位SAR adc电路,单独仿真CDAC模块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整合到一起出来的波形很乱,用了5M的采样频率,为了测试把SAR逻辑输出均置为1,参考电压为1.024V,输出不能达到满量程是因为电容失配吗,为什么波形出来的这么不稳定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接反了?

网友:
先仿真单端看对不对,在仿真差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