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运放闭环增益和相位特性?

楼主(2024-03-06):
要做一个PGA,目前运放设计好后用电阻反馈接成同相放大器的形式,想仿真一下闭环的频率特性,如下图那样,不知道AC信号源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b仿真

stb只能仿环路增益,想直接看闭环增益怎么办呢

网友:
运放接成环路(可以是buffer)后给dc=vcm电压,再加上1V的ac交流信号,观察输出的幅频特性和相位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b只能仿环路增益,想直接看闭环增益怎么办呢

闭环stb仿真不就是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