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输出电流瞬态波形奇怪

楼主(2024-03-06):
ibias是2uA,倍数是4,输出应该是上下8uA
结果如图所示,奇怪的有两点:

1是上下电流都有过冲
2是上下电流是缓慢达到最大值,不是快速达到设计值8uA
之前以为是管子驱动不够,但是管子尺寸已经很大了,还是不行
总之电流瞬态输出不是标准的方波,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下啥原因。

CP testbench

CP testbench

输出瞬态波形

输出瞬态波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M66,M78从关断状态到饱和状态,建立需要电荷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6,M78从关断状态到饱和状态,建立需要电荷和时间

我能理解老师的意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是不是用lvt或者增加过驱动电压就可以?

网友B:
电流轮结构试一下

网友:
开关管和电流的镜像管位置互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轮结构试一下

电流轮结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轮结构试一下

有没有资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资料看一下

经典结构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这个结构

楼主:
再请问下老师,1.电流轮怎么体现“轮”的?

2.P3N3是滤波电容吗?功能是:免得输出支路开关打开的时候,镜像管栅压变?

楼主(2024-04-24):
可以说下这里R1和C1是什么作用吗?

网友(2025-06-27):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老师,1.电流轮怎么体现“轮”的?

2.P3和N3是滤波电容吗?功能是:免得输出支路开关打开的时候 ...

1. 原文是 current-steering CP,可以译为电流转向电荷泵,指的是上下电流源始终没有关闭,而是通过互补开关在流向CP输出节点或钳位运放输出节点两个方向进行交换,所以称为转向;

2. P3和N3用于补偿开关管的时钟馈通,gate端与开关gate互补,尺寸一般选为开关管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这里R1和C1是什么作用吗?

miller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