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跑LVS出错,新手小白,劳烦前辈们指教

楼主(2024-03-06):
做的是一个全加器,在virtuoso做lvs的时候结果出错

The net-lists failed to match.

                             layout  schematic
                                instances
        un-matched              0       0
        rewired                 0       0
        size errors             0       0
        pruned                  0       0
        active                  36      36
        total                   36      36

                                  nets
        un-matched              0       0
        merged                  3       0
        pruned                  0       0
        active                  28      25
        total                   28      25

                                terminals
        un-matched              0       0
        matched but
        different type          0       0
        total                   5       7
End comparison:      Mar  6 22:36:31 2024

这是原理图

这是全加器的版图部分

版图双金属连线

这是我的用到的与非门nand2的版图

这是我的用到的异或门xor的版图

网友A:
你把LVS哭脸的内容发出来看看呢

网友B:
Pin text 打全了吗

网友C:
shitf,把层次给出来啊

网友D:
看你的lvs信息只有terminal的数目不对,是不是因为原理图上用了global的电源地版图上没有打上相应的label

网友E:
你前两个nand的AB分别接到两个xor的AB,电路里AB是反着接的,版图里两组AB接法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前两个nand的AB分别接到两个xor的AB,电路里AB是反着接的,版图里两组AB接法是一样的。 ...

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后面两个nand的AB全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LVS哭脸的内容发出来看看呢

我是直接在virtuoso做的lvs,没有用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itf,把层次给出来啊

是这个吗?左边的layer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lvs信息只有terminal的数目不对,是不是因为原理图上用了global的电源地版图上没有打上相应的label ...

还有net的是有问题的,我刚刚把原理图上的电源地删除了,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后面两个nand的AB全接反了。

这个有影响吗,我看功能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后面两个nand的AB全接反了。

是第一个接反了吧?我刚看了一下,是第一个的nand的ab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text 打全了吗

这样算是打全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第一个接反了吧?我刚看了一下,是第一个的nand的ab接反了

那就看你的nand的AB是怎么标的,你电路里的symbol也没显示哪个是A哪个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看你的nand的AB是怎么标的,你电路里的symbol也没显示哪个是A哪个是B.

这是和nand所有相关的图,能帮我看一下吗。这个不是我做的,是老师带的本科生毕设出问题了,让我帮忙解决。。。之前只写过verilog做数字电路,这是第一次接触版图的。。感谢

网友F:
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咋看着你vddgnd没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咋看着你vddgnd没连啊

哪里的呀?我单个元器件的版图原理图lvs是通过了的,现在把加法器连线之后就通过不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望指教,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和nand所有相关的图,能帮我看一下吗。这个不是我做的,是老师带的本科生毕设出问题了,让我帮忙解 ...

对咯,那就是source接地哪个nmos门是B,所以你第一个nand是接对的,后面两个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的呀?我单个元器件的版图原理图lvs是通过了的,现在把加法器连线之后就通过不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

就这些m1部分

这几段你连上去了吗

这几段你连上去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影响吗,我看功能上是一样的。

lvs能不能查不来其实我也不确定,可能跟设置有关。功能上的确是没什么影响,之前我做过一个OSC模块就整个一串都接反了,lvs也没报错,芯片都卖出去好久了也没发现问题,是后来改版的时候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net的是有问题的,我刚刚把原理图上的电源地删除了,结果是一样的

几个可能的问题:

1. 原理图上用了global的电源和地,那么在版图上要有相应的vdd!和gnd!(注意叹号"!"是需要的)
2. 你的所有门电路的电源和地没有连接, 门电路的电源要接在一起, 地也要接在一起.
3. nand有一个A/B端接反了, 当然这对功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