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 Power/Gnd for STDCELL skill (批量方法)

楼主(2024-03-07):
Hi,All:

     Spice in Standard Cell. Then we want to add Power/Ground symbol in "every Standard cell"
Any Skill supports
Example:
A: Power/Ground Circuit
B: Standcell
C: A+B -->C

网友:
一个可以把sch中的obj复制到整个库的所有cell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65405-1-1.html

楼主:
Excuse me, How to use above skill  ?
In CIW load skill, then how to run Procedure..

Many thanks again !!!

网友:
以前做过这样事情,具体代码记不清了,思路这样的:
1. 在import spice时,避免将power、ground导成global net,这样schematic里面就有power、ground这两个pin;
2. 再用skill打开symbol view,做一个合适的坐标添加pin;

楼主(2025-08-26):
Excuse me, how to do it ?

Forge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