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序违约时,综合出来的电路情况是什么?

楼主(2024-03-07):
dc时序违约时,综合出来的电路情况是什么?

是延时最小,面积最大的情况么

网友:
我理解是的。工具会尽量用大驱动低延时的门电路来减小comb的延时,如果尽力了仍不能满足setup,那就是最后的网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