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输出最低bit位不规律

楼主(2024-03-07):
如图,在进行saradc的静态性能仿真的时候,第一位bit位不规律,而且中间一直有毛刺信号,请问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是比较器的失调和噪声引起的吗,你单仿真比较器1/2LSB看翻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较器的失调和噪声引起的吗,你单仿真比较器1/2LSB看翻转吗

大概1/4lsb的时候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