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4-03-07):
今天看论文发现一个折叠共源共栅它的n区共源共栅负载管是没见过的结构,最下面的共源管是一个p型二级管形式加一个电阻,我还在别的文章里面看到过是偏置后的p管加电阻的形式,请问这种结构叫什么,为什么要用p管和一个电阻呢?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真正的共源管是M32 33别搞错了,diode PMOS和电阻应该是为了降低噪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共源管是M32 33别搞错了,diode PMOS和电阻应该是为了降低噪声用的。

感谢批评指正,请问这种结构有什么专有名词么,我想搜来相关文献深入了解一下,或者请问你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A:
可以按照拉扎维书第3章和第7章,推导一下source degeneration common source电路的等效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拉扎维书第3章和第7章,推导一下source degeneration common source电路的等效噪声 ...

好的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