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180nm OA工艺库(SPDK18MSE_1833_OA_CDS_V1.11_1)

楼主(2024-03-07):
SMIC180nm OA工艺库(SPDK18MSE_1833_OA_CDS_V1.11_1)

130 Bytes, 下载次数: 20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东西在那看

网友(2025-07-29):
请问我安装这个PDK的时候,遇到如下的错误提示,可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Virtuoso version should be IC6.1.6-64b.500.3 or above
===================================================================================
NOTICE: This PDK only contains RC extraction files for below metal options:
        1P5M, 1P4M for topmetal=9k,
        For others metal options, user can download RC files from SMICNOW, or raise
        request if no such supply, SMIC will deliver upon request.
===================================================================================
Cannot start virtuoso. Please have a check.
这个提示应该是说无法启动virtuoso,但是我直接在该目录下输入virtuoso,是可以启动的,且cadence版本是617的版本,这个就不清楚该如何设置排除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