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hspice中定义 spice model 的电容值

楼主(2024-03-07):
在model文件中 有一个电容定义如下
.subckt pcap_12_lplvt port1 port2 wf = 15u lf =9u …

我在hspice脚本文件中使用了Xcap out 0 pcap_12_lplvt

该如何定义电容值呢?有没有文件解释spicemodel中的参数呢?

网友A:
这种的应该是长宽定义的容值吧
假设wf = 15u lf =9u 容值 1pF
wf = 20u lf =15u 容值 1.5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应该是长宽定义的容值吧
假设wf = 15u lf =9u 容值 1pF
wf = 20u lf =15u 容值 1.5pF

是的,翻了doc文档,这种电容值由wf,lf等参数组成的公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