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区分后段铝制程还是铜制程

楼主(2024-03-07):
理论上铜制程是双大马士革工艺,可以从剖面图区分。想请教大佬们手头上有没有两种制程切片图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区分的?  感谢!!!!

网友:
FIB看截面图,上窄下宽梯形截面的是铝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除了2楼说的还可以用针扎扎,很难扎动的是铜,很容易扎动的是铝

网友:
一般0.13以上用铝,0.13以下用铜。不过铝制程后期,材料用的也是铝铜合金。

网友(2024-07-02):
切片看 Al下面那层的金属就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