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升沿D触发器在时钟下降沿也能输出信号

楼主(2024-03-07):
各位大佬们,我在TSMC22nm上流了一个并转串的scan chain,其中D触发器是上升沿的,但是在实际的芯片测试,发现不管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我的信号都能发生变化,想问问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可能是我没有做时钟树导致的。

网友:
用的是库里面的D latch,还是自己搭建的啊

楼主:
用的是标准库的D触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标准库的D触发器

D触发器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外界有噪声干扰引起的啊

楼主:
想问一下 会不会是我没有做时钟树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