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要求的低mismatch电容一般怎么画

楼主(2024-03-07):
比如最小1fF的电容

网友:
+1,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定制mom电容 三明治结构  看刘纯成的文

网友B:
就单位电容来说,m1做底板用作隔离单位电容画规整一些最好是正方形;整体而言四周放上dummy电容;具体摆放根据电路需求不同bit的摆放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单位电容来说,m1做底板用作隔离单位电容画规整一些最好是正方形;整体而言四周放上dummy电容;具体摆放 ...

12比特的,主要是走线怎么走才能寄生和mismatch小一点。因为最低位电容只有2fF,所以对地的寄生电容是不是会影响增益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mom电容 三明治结构  看刘纯成的文

大佬有文献推荐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可参考,将这里下极板和上极板调换,下极板从中间抽头抽出,直接接开关

网友:
这个最好是你自己full custom MOM capacitor,可以参考下Pieter Harpe他们组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