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在当前sch中搜索到调用了某个lib的cell的信息统计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3-07):
作用:如题。默认搜索工艺库,若指定搜索库,则改为搜索统计指定库的cell信息。
用法:在CIW窗口load FindTechLibInst.il脚本,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4或FindTechLibInst()调用,此为默认用法,如想指定搜索库,则用FindTechLibInst(“xxx”)调用,xxx为你想要指定的lib name。
Tips:截图中所显示的number数是总调用个数,和利用软件自带的搜索功能搜出来的个数不一定相等,因为自带的搜索功能会自动过滤相同的cell。

写这个脚本的起源是因为在最近的一个项目要流片出数据的时候,需要填写电路中用到了工艺库中的哪些器件,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有关于这方面的统计信息的功能,所以就自力更生吭呲吭呲地写起来了。

以下帖子的6楼也给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就是要生成一个config的view,没有权限的话还得复制到自己的库操作一遍,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至于7楼给出来的脚本,从后续的留言来看是个空文档,后面有没有更新过就不知道了。

virtuoso 能不能列出电路中使用了哪些器件类型?
https://bbs.eetop.cn/thread-852406-1-1.html

楼主(2025-01-10):
更新 快速版

去掉了统计调用器件次数的功能。

放了4种不同实现方法在压缩包里:
FindTechLibInstFast: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改的,依然用的是递归方式。速度在fast系列最慢。
FindTechLibInstFast2:用schGetCellViewListInSearchScope()函数获取all cell views。速度快。
FindTechLibInstFast3:用动态指针处理。速度快。(感谢acofoxAgain提供的思路和代码)
FindTechLibInstFast4:用动态list处理。速度比2、3慢。

推荐用2、3。

楼主(2024-03-07):
这是IC51的版本

网友A:
请教大佬,这个脚本统计cell是把sch所有的cell(属于targetLib)都存起来,然后在一个个删除计算数量?如果cell数量太大,list会不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这个脚本统计cell是把sch所有的cell(属于targetLib)都存起来,然后在一个个删除计算数量?如果ce ...

关于统计数量这个,你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思路吗?

至于后一个问题,看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统计数量这个,你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思路吗?

至于后一个问题,看截图:

谢谢解惑,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
其实对tree的结果来处理也就几个指令够了

网友B:
要统计数量吗?看数量有什么作用?我之前都是直接查下cellname,没有去统计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统计数量吗?看数量有什么作用?我之前都是直接查下cellname,没有去统计个数 ...

不需要统计数量,顺带的功能,谁知道哪天就用上了呢

网友(2024-08-07):
感谢分享统计 sch 内的 cell 的信息的 skill 脚本

网友(2024-12-17):
LVS结果有器件列表

网友C:
把 append1 改为 cons,可以提高效率。

其实可以不用递归,也可以不用全局变量。

保存一个“已处理列表”的话,可以避免重复查找,进一步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 append1 改为 cons,可以提高效率。

其实可以不用递归,也可以不用全局变量。

感谢你的建议。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不用递归怎么做?
2.你说的全局变量是指哪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全局变量名字忘了,手机上没下载。就是递归函数里你是改变一个全局(至少是非本地)变量的吧。

我之前写过一个类似功能的函数,没用递归,但是因为是工作电脑上写的,不方面传上来。

方法是:做个队列,类似FIFO的,一开始队列只有顶层cellview。通过while循环从队列头部取cellview进行处理。

对于cellView中的每一个instance,不是立即descend进去处理,而是将其master加入队列。

队列的实现是一个tconc列表queue,可以方便地在尾部添加数据,另一个初始值为car(queue)的指针用来从头部取值。

存入队列是可以判断队列中是否已存在,这样也就可以避免重复处理多次,也避免了楼上有人提出的list过长的问题。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局变量名字忘了,手机上没下载。就是递归函数里你是改变一个全局(至少是非本地)变量的吧。

1.你说的队列是指list吗?

2.我还是没明白不通过递归,你如何获取整个hierarchy的cell的cellView?
3.我重新理了一遍我的代码,确实是有在重复处理master的情况,这和我构建的统计cell调用次数的num参数有关,如果不重复处理就得不到这个参数的正确结果。不要这个参数确实能优化很多步骤。

Thanks。

网友C:
上面已经说了,队列用tconc实现,类似这样

allCellViews = tconc(nil cellView)
pendingCellViews = car(allCellViews)
while( pendingCellViews
    currentCellView = car(pendingCellViews)
    ; do domething
    foreach( inst currentCellView->instances
        ; ...
       unless(member(instSchView car(allCellViews))
            tconc(allCellViews  instSchView)
        )
    )
    pendingCellViews = cdr(pendingCellView)
)

; car(allCellViews) is list of all dependent cell view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已经说了,队列用tconc实现,类似这样

我的问题是:allCellViews=tconc(nil cellView)中的cellView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去获取的,就你说的不通过递归的那种方法

网友C:
这个cellView是函数调用传入的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ellView是函数调用传入的参数啊。

你说的函数是这个吗:schGetCellViewListInSearchScope

先假定是吧,其返回值确实包含了hierarchy的cellView,但本质上还是用了递归,只是省了自己写,直接调用函数得到结果了,然后你再对结果用while进行加工处理。
(纯属猜测哈,若不对请见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函数是这个吗:schGetCellViewListInSearchScope

先假定是吧,其返回值确实包含了hierarchy的cell ...

我贴的代码已经包含全部关键代码了,没有额外的高端函数要用了,唯一没包含的可以说就是没有根据当前inst找对应的schematic view那一块,我在我的实现中是通过switch view list来找的,我看你是固定打开schematic这个view的,基本上也能应对绝大部分情况,没啥问题。

再补充一点关于递归的事情。其实递归只是一种手段,很多时候都不是唯一的手段。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递归是很难的,但是类似的事人还是要干。举个例子,假如我让一个图书管理员找出某本书直接或者间接参考了的该图书管的书目(这里间接参考指被它的参考书目参考或者参考书目的参考书目参考……)。如果是电子化的,写个程序,递归可能是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如果是纸质书,纯人工,他会递归么?十有八九是不会的。他可以把这本书用到的本馆参考文献都拿一本出来,摆专门架子上作为待处理书目。等这本书处理完了,再从待处理书目上拿一本,用同样的方法,将新的参考书目放到专用架子上。等这个架子上没有没处理过的书目了,也就找完了。

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贴的代码已经包含全部关键代码了,没有额外的高端函数要用了,唯一没包含的可以说就是没有根据当前inst ...

while循环以pengdingCellViews的有无作为判断条件,在循环里通过pengdingCellViews=cdr(pengdingCellView)来减少list的元素,所以最开始的pengdingCellView=car(allCellViews)决定了pengdingCellView这个list的长度。

所以你最开始的cellView得是包含整个hierarchy cellView的一个list,但我问你是否是用schGetCellViewListInSearchScope()这个函数获取的你没明说,从语义来看是否定的意思,所以我还是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获取hierarchy cellView的。

另外,再请教一下通过switch view list来找的instSchView的方法,找了很多函数尝试都没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while循环以pengdingCellViews的有无作为判断条件,在循环里通过pengdingCellViews=cdr(pengdingCellView ...

pendingCellViews是car(allCellViews)的尾部list,而allCellViews是一个tconc结构,会在循环中动态增长car(allCellViews)。

循环开始pendingCellViews越来越长,后期越来越短。
至于找switch view,除了自己按顺序查找以外,还有个函数,大概叫dbGetInstSwitchView,如果不对,可以在API Finder里找一下,搜switch看db开头的函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ndingCellViews是car(allCellViews)的尾部list,而allCellViews是一个tconc结构,会在循环中动态增长ca ...

allCellViews是动态增长的这没问题,但在while循环里能对pengdingCellView重新赋值的也只有最后那句pengdingCellView=cdr(pengdingCellView),pengdingCellView这个参数并不会跟随allCellViews动态改变。
如果想跟随动态改变则需要在while循环里对pengdingCellView通过pengdingCellView=car(allCellViews)重新赋值,这就会造成死循环。所以动态赋值应该在while循环外,那就得执行第二遍才能让pengdingCellView=car(allCellViews)得到重新赋值并进入while循环,这不就又成了递归吗?

switch view那个函数我找到了,叫dbGetAnyInstSwtichMaster(),这函数比dbOpenCellViewByType需要一开一关速度快且不占用内存,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lCellViews是动态增长的这没问题,但在while循环里能对pengdingCellView重新赋值的也只有最后那句pengd ...

你是不是漏掉了tconc那句?tconc会改变allCellViews,而pendingCellViews是allCellViews的一部分,所以跟着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漏掉了tconc那句?tconc会改变allCellViews,而pendingCellViews是allCellViews的一部分,所以跟 ...

糟心,我重启了一次virtuoso,然后在没改代码的情况下再次运行脚本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我对指针的理解还是太薄弱了,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漏掉了tconc那句?tconc会改变allCellViews,而pendingCellViews是allCellViews的一部分,所以跟 ...

好巧不巧,今天在翻找资料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样一句话:“list的赋值实际上是指针的引用”。之前虽然也看过了,但一直没在意,也没有深入的理解。

通过你给的例子反倒理解了。

allCellViews是一个tconc结构的指针,指向内存中的当前cellView的地址。pengdingCellViews=car(allCellViews)是使pengdingCellViews指向allCellViews的第一个地址,在whiel循环中pengdingCellViews=cdr(pengdingCellViews)则是使指针移向allCellViews的下一个地址,并不需要重新赋值之类的,纯粹只是指针的移动,只要allCellViews存储的数据不断增加或者pengdingCellViews指向的地址未到allCellViews的末尾的下一位(nil),则循环会一直进行。

可能理解还是很片面,但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再次感谢。

网友C: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有一点需要更正一下。

pengdingCellViews=car(allCellViews)是使pengdingCellViews指向allCellViews的第一个地址

car得到的是第一个元素,不是地址。但是因为tconc结构的特殊性,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整个list,tconc结构的第2个元素是我们需要的那个list(即tconc第一个元素)的尾巴(last)。

使用append1追加元素效率低下,因为要复制原来的list,并在最后增加一个元素。

使用nconc去掉复制步骤,可以提高点效率,但是它还是需要从头一步一步找到尾巴再添加元素,所以效率也不高。

用tconc高效的原因是保存了最后一个元素的位置,可以迅速跳到尾部去添加数据。

有一个例子可见效率差别。我用群里“SKILL教程”中那个dbkShapeQuery做测试,试图从一个大版图中查询所有DIFF图形时,运行10几分钟还没结果,不得不Control-C终止,改写后1秒出结果。(教程旨在讲解函数用法,效率低不是教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有一点需要更正一下。

“car得到的是第一个元素,不是地址。”这点我知道,可能我还是没说清楚吧,我的理解是tconc结构本身是一个list,所以其所赋值的参数allCellViews是指向这个地址的指针,然后pengdingCellViews=car(allCellViews)得到的还是一个list,所以pengdingCellView依然是一个地址指针。包括后面的cdr()这一步骤,其返回值还是一个list,所以从头到尾pengdingCellViews都是一个地址指针。

“用tconc高效的原因是保存了最后一个元素的位置,可以迅速跳到尾部去添加数据。“之前看函数解释知道append1、nconc、tconc之间的效率差异及工作方式,但没具体想过tconc为什么会保留最后一位元素在list里形成这么一种奇怪的结构,经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我之前写的脚本觉得数据不多的时候就直接用append系列了,觉得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才构建tconc结构,也是偷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已经说了,队列用tconc实现,类似这样

这就类似于广度优先遍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类似于广度优先遍历吧

是的,广度优先。

网友A(2025-12-03):
你好,请问这一段的作用是是否为:判断 inst cell是否有viewName "schematic",然后通过dbGetAnyInstSwitchMaster找到inst cell中viewType 为"schematic"的所有views?然后将得到的view 放到遍历队列?为什么要用member("schematic" dbAllCell...))和dbGetAnyInstSwitchMaster(... "schematic"),而不是inst->viewName?

网友A:
还有这里是否应该用currentC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一段的作用是是否为:判断 inst cell是否有viewName "schematic",然后通过dbGetAnyInstSw ...

思路差不多,但没理解对。

1. dbGetAnyInstSwitchMaster()是获取schematic的cellView,等效于dbOpenCellViewByType()(我目前理解到是这样,实际上有什么区别不知道)。
2. inst->viewName是symbol,就是个名字,有什么用?

By the way,我才发现你圈出的地方我把cdar(cells)写成了cadr(cells),虽然底下的unless(member(master car(allCellViews))弥补了这里的问题,但终究是重复做了很多无用功。另外,用dbGetAnyInstSwitchMaster()也应该接一个dbClose()的,当时理解不够就没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里是否应该用currentCv呢?

从思路来说确实应该用currentCv,之所以写了cv脚本依然能正确运行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判断只有第一次是有实际效用的(即对于cv的判断,不是对currnetCv),后面有这么一行代码:when(libName!="basic" && libName!="analogLib" 去筛选在currentCv里的inst,所以能添加进动态列表里的cellView都不会是basic或analogLib这两个库的,所以除了cv外对于when(insts && cv~>libName ...就只剩下when(insts 是有效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路差不多,但没理解对。

1. dbGetAnyInstSwitchMaster()是获取schematic的cellView,等效于dbOpenCell ...

当时看到写死schematic我以为写symbol他也能读到对应的cv,后面自己试了一下symbol得到的是空的,用在layout里面得写inst->view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