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出DAC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07):
对差分输出VOUTP、VOUTN的8位电流舵型DAC仿真要怎么处理输出?
我将VOUTN和VOUTP输入理想运放和电阻搭建的减法器,得到VOUT,SFDR和ENOB都很差
是要在后面加一个单端输出的差分对吗?

网友A:
DNL和INL怎么样啊,如果这玩意太差,后面的AC特性也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L和INL怎么样啊,如果这玩意太差,后面的AC特性也不会太好

DNL和INL都大于1LSB了,想问一下VOUTP和VOUTN通过减法器转为VOUT是正确的吗

网友:
可以的,但是你可以直接用公式编辑计算,然后在做FFT。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