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ibcomp工具将stdcell.v 转换为 tessent 的atpglib遇到问题

楼主(2024-03-07):
求助,我参考tessent_lib_user.pdf,用libcomp xxx.v -dofile -log my.log命令去跑,其中dofile用的是工具默认的命令,如下面第一张图。工具translation好后,自动调用了lcVerify,如下面第二张图。但结果比对不上,如下面第三张图。我想问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得加一些命令或文件吗?

网友(2024-05-16):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没有解决,后来用的DFTC

网友(2024-12-20):
有那么几个根本用不到的 cell 转换不过来,不用理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