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环形放大器(ring amplifier)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07):
设计的伪差分环形放大器可以正确起震,可以收敛,但是收敛不到目标电压上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该怎么解决?本人急求解决方法,求一名大佬指导仿真,完成设计之后可以以物质为答谢。

伪差分环形运放原理图

伪差分环形运放原理图

仿真结果,高亮白线为输出,震荡后不能正确收敛

仿真结果,高亮白线为输出,震荡后不能正确收敛

网友A:
这是积分器吗,时序太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积分器吗,时序太复杂了

前面是并联2个inv,接着是带电阻的inv,最后是push-pull;你可以用理想运放把这个替换掉,看对不对,如果对那就调整这个运放好了,这个运放的工作区很尴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并联2个inv,接着是带电阻的inv,最后是push-pull;你可以用理想运放把这个替换掉,看对不对,如果 ...

这个运放第二级带电阻的目的是让第三级的两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生成主极点,前面第一级两个inv不一定是要有并联的,单级也可以。理想运放我替换过了,没有问题,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中间的那三个inv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第二级带电阻的目的是让第三级的两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生成主极点,前面第一级两个inv不一定 ...

亚阈值区不好整,你要不集成自偏置那样的试试,在反相器的gate和输出接个大电阻提供共模

网友:
大哥您最后这个干出来了吗?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咱能讨论讨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