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稳压电路可以带环形振荡器负载吗?

楼主(2024-03-07):
通常的基准电压源只能作为参考电压,不具备输出电流的能力,不能带负载。所以设计了一个新电路。M0的栅极连接一个电流镜的栅极,M0 M1 M2均工作在亚阈值区,M1和M2的栅极电压约等于阈值电压,Vref约等于两个管子阈值电压之和,理论上与Vdd无关。输出的Vref用来带环形振荡器负载。
但是环形振荡器的输入电流是周期变化的,这个电路就更像是一个负反馈电路,环形振荡器工作时,Vref理论上不再稳定。但是我后来把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增大到12pF,同时增大M17的宽长比,当环形振荡器工作时,Vref近乎稳定,波动范围小于1mV。当Vdd变化0.4V时,Vref变化在10mV以内。
但是为什么可以起到稳压作用呢?我对这个电路结构很不理解。啊啊啊,卡了好多天了,希望有大神可以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M1的VTH

网友A:
你的M1的Vth,和Vref分别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1的Vth,和Vref分别对是多少

M1和M2的Vth约为0.45V,仿真出来的Vref是0.81V左右,当电源电压在1.6-2V波动时,Vref在0.812-0.819V变化。

网友A:
1、你的电流是通过M0镜像过来的,而且电流只通过M0,M1,M2这个支路,其他的没电流。M2是个二极管,就是M2的Vds是固定的,就相当于MI的S电压被钳位住了,M1流过的电流是固定的,Vgs就固定,所以Vref及比较稳。为啥你的Vref比较稳,因为你得Vds多Vref影响不大,你试着把镜像过来的电流变一下,你的Vref应该就变得比较多了

网友:
你的环形振荡器是啥结构呀,是反相器的,还是比较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电流是通过M0镜像过来的,而且电流只通过M0,M1,M2这个支路,其他的没电流。M2是个二极管,就是M2的V ...

谢谢解答!但是它这个稳态建立过程要怎么理解呢,这是加上环形振荡器的原理图。电源电压1.8V。
流过M0的电流最开始是10nA,最后稳定在9.4nA。
V4,也就是M17的栅极电压,从0.42V到稳定在1.28V。Vref稳定在0.815V。V5,也就是M2的Vds稳定在0.38V。但是都是一直在小范围内波动。
流过M17的电流到达一个峰值然后下降,在240nA-245nA波动,约等于流过环形振荡器的平均电流。

这个流过M17的电流,和Vdd以及环形振荡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流过M0的电流甚至连M0的栅压都会受到环形振荡器负载的影响呢?我现在是一团乱

网友:
我先捋一下哈,看看能不能给你提供点建议

网友A:
你的1。8V是咋样上电的,要不你把主要节点的电压图和电流图分开,这样看起来也方便点

网友:
跑一下带载能力就知道了,直觉上看是不行的

网友:
你的10nA变成9.4nA我猜的是漏电;然后抖动是因为你的振荡器在振引起的,正常现象。你的振荡器和VDD没关系,振荡频率和电流大小有关系,还有你的振荡器电容大小有关,还有就是振荡器阶数,可以理解为电流是分子,电容和阶数的乘积是分母,再乘个系数,这个系数就是载流子密度啥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8V是咋样上电的,要不你把主要节点的电压图和电流图分开,这样看起来也方便点
...

这个是整体电路图,电流镜+电压调整电路+环形振荡器。因为要求总功耗小于800nW,为了得到很小的基准电流,将PMOS接成二极管结构,阈值电压0.6V,这样两个NMOS管相当于栅源电压为0.3V,工作在亚阈值,调N管尺寸,确定基准电流在2.5nA。然后成比例复制到电压调整电路,接下来的电路就和之前一样了。本来是想用基准电压源做一个对电源电压不敏感的振荡器,但是做着做着发现基准电压源不能带负载。然后就改成了现在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感觉很迷幻,已经想放弃这个思路了

网友A:
一般基准带个buffer就可以带载了,你这个不是压控振荡器,电压固定就可以,你做个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基准带个buffer就可以带载了,你这个不是压控振荡器,电压固定就可以,你做个buffer
...

buffer用什么结构呢,运算放大器吗?那这样功耗会增加,会不会超过设计指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ffer用什么结构呢,运算放大器吗?那这样功耗会增加,会不会超过设计指标呢?
...

是要用运放,你这个是不是练手用的,不是项目的话,你就查查资料,找找论文,功耗的话还好,就看你咋做。根据你的振荡频率,可以适当把电容调小点,这样就可以省一些电流给偏置和驱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用运放,你这个是不是练手用的,不是项目的话,你就查查资料,找找论文,功耗的话还好,就看你咋做。 ...

是一个项目,要做出一个低功耗低电源电压敏感度的振荡器,我看运放的功耗几乎都在mW级别,准备换个振荡器结构了。

网友A:
哈哈哈,那你再看看结构,和你们领导或者老师商量一下,选个合适的结构,看看具体的spec,选个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那你再看看结构,和你们领导或者老师商量一下,选个合适的结构,看看具体的spec,选个最优的 ...

嗯嗯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