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搭的电荷泵为什么输出是方波?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4-03-07):
按照正常来说结果应该不能是方波的形式,而是一条曲线,稳压后趋于N*Vin(N为Dickson电荷泵的阶数)

电荷泵电路

电荷泵电路

电荷泵结果

电荷泵结果

网友A:
输出电容改大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改大点试试看

谢谢您的建议,确实是输出电容的问题,把输出电容改小以后就好了,电荷泵是周期性的给电容充放电,然后通过二极管(或者开关断流)实现输出电压的提升,其本质是电荷的转移,大的输出电容情况下,输出是方波,小输出电容情况下输出是这种曲线,可能是容值太小,还没来得及降低就被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