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读研究生关于UVM参考模型询问

楼主(2024-03-07):
目前基于老师需要,在自学UVM。
网上也看了一些网课,对着网课也打了一些代码,书看到第七章寄存器模型了。前几章的内容基本能看懂,但没有实际打代码练习,各个组件基本了解其功能,目前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问题:参考模型是怎么书写的。如果说我要从0开始搭一个验证平台,参考模型是需要其他语言写一个相同功能的组件吗?还是说有通用的参考模型?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来  有些有c模型的就dpi导入  有些没有需要自己写的也可以用sv或者其他语言实现

网友B:
看情况了,比如我们是做adc的,那么我们也会用c或者sv写一个adc处理模型。或者把一些数据存为txt,调用matlab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来  有些有c模型的就dpi导入  有些没有需要自己写的也可以用sv或者其他语言实现 ...

请问c模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了,比如我们是做adc的,那么我们也会用c或者sv写一个adc处理模型。或者把一些数据存为txt,调用matl ...

了解

网友C:
接触过用SV写reference model的做法,就是用验证的思路将RTL里的某些算法描述一编,然后将DUT里面的数据和TB里的一些变量放在scoreboard里进行比较,可以使用TLM_port传过去,或者说放在断言里检查应该也可以,一点浅薄的理解哈。

网友D:
前几章的内容基本能看懂,但没有实际打代码练习
什么是不求甚解,这就是不求甚解。真的,相信我:如果一直只看不动手,以后就是说啥啥都懂,干啥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章的内容基本能看懂,但没有实际打代码练习
什么是不求甚解,这就是不求甚解。真的,相信我: ...

其实是有对着网站边看边练习的,只是书上的代码以看和跑为主,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过用SV写reference model的做法,就是用验证的思路将RTL里的某些算法描述一编,然后将DUT里面的数据和T ...

想问一下在哪里能找到这样写的reference_model呢?《UVM实战》里的dut似乎不需要这么做

网友:
从我几个月的学习踩坑来看,uvm里scoreboard那套机制过于麻烦,公司里基本没怎么用,我当初还总觉得前辈们乱整不遵循uvm呢。要做参考模型进行比对,是非常自由的,不要拘于uvm之内了。最简单就是在外面用任何你擅长的语言写一个命令行程序,用$system调起来,输出一个txt或bin文件,然后在uvm里读取后比对即可。

网友E(2025-01-07):
引用 网友F:
直接opentitan

老哥,你有把这个项目跑起来吗,我研究了好久出各种问题能分享一下教程吗,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有把这个项目跑起来吗,我研究了好久出各种问题能分享一下教程吗,有偿
...

我自己还没有跑起来,只是光看代码学习而已。你可以私发下我联系方式,后面一起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