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drc报错

楼主(2024-03-07):
在插完扫描链后,tetramax报出来S1-1错误,扫描链在图上最右边那个模块block了,要解决的话可以在插扫描链的时候把这个模块忽略吗,或者应该怎么debug呀

网友A:
先弄清楚为什么blocked,然后考虑false这个模块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为什么blocked,然后考虑false这个模块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要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S1,就算false掉这个还会有别的模块报S1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