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celium 查看force的信号

楼主(2024-03-07):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xcelium能不能像Verdi可以在波形上显示一下信号是被force的。也可以列出force的信号有哪些。
我看csdn中有一个介绍Verdi 查看force信号的方法
https://blog.csdn.net/LUzhanzhao/article/details/126211679

xrun 好像可以带 -show_forces ,但是我在simvision波形中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请教下有谁知道怎么显示么

网友:
Forces are only known to the simulator during active simulation. If a value was forced during simulation, and the wave dump is being debugged in post process mode, the driver tracing will not show the force applied to the signal.

To trace the force in the driver list, run the interactive simulation using the -gui option on the simulation command.

To trace the force in the driver list, run the interactive simulation using the -gui option on the simulation command.

In the SimVision Waveform viewer, move the time cursor to where you want to check whether the force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specific signal.

Then right click on the signal and choose the “Trace driver in sidebar”.

If the driver of the signal is a force, the force should be displayed in the sidebar as seen in the right "Interactive Mode" screenshot below.

Note that, if in Post-Processing mode, the force will not be shown as seen in the left "Post-Processing Mode" screens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