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INL仿真怎么看

楼主(2024-03-07):
8位电流舵型分段译码DAC仿真
使用calculator计算公式得到的INL要怎么看啊,感觉这个不太对

网友A:
看大家都是把数据导入到matlab里去分析,matlab代码论坛里有,不过我也没做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家都是把数据导入到matlab里去分析,matlab代码论坛里有,不过我也没做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

噢噢噢,好的感谢

网友B:
你如果是利用理想ADC生成的数字码的话,可以使用理想ADC的时钟信号下降沿加一些延迟做采样信号,然后用calculator里的INL函数去计算。前提是你要有个合适的clk信号,我用这个计算的还是比较准的,也比较方便,你可以试试。

网友:
Sandwork /customview 也有一个 adctoolsbox  , 有人知道 如何用吗?如何看inl dnl.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利用理想ADC生成的数字码的话,可以使用理想ADC的时钟信号下降沿加一些延迟做采样信号,然后用calc ...

你好,我就是用理想ADC产生的数字码,然后用calculator计算得到的inl,就是右边这个图,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也没懂这个图要怎么看,要怎么得到INL,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用理想ADC产生的数字码,然后用calculator计算得到的inl,就是右边这个图,但我不知道这样对 ...

calculator里的INL函数,我是这么设置的,第一行信号波形可以使用clip函数进行整形一下。第二行选ADC的clk信号选下降沿,因为我的理想ADC是时钟上升沿触发,下降沿正好在对应码字中间位置,然后设置delay让踩到的信号值尽量是已经建立完成的。单位选LSB。这样应该就行了,你可以试试。信号波形需要用clip裁一下,INL函数好像是按照起止电位以及中间的CLK下降沿数量来计算1一个LSB大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用理想ADC产生的数字码,然后用calculator计算得到的inl,就是右边这个图,但我不知道这样对 ...

DAC的输出信号用clip函数修剪一下,让每个码字周期一样;采样信号选CLK,同时类型选下降沿触发(下降沿在一个码字建立的正中间),添加一个delay让采到的电位是建立完成后的值;单位选LSB(INL DNL一般都是以LSB为单位吧),你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的输出信号用clip函数修剪一下,让每个码字周期一样;采样信号选CLK,同时类型选下降沿触发(下降沿 ...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利用理想ADC生成的数字码的话,可以使用理想ADC的时钟信号下降沿加一些延迟做采样信号,然后用calc ...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CLK信号要怎么设置呀,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得到了INL,但是感觉设置有问题,INL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CLK信号要怎么设置呀,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得到了INL,但是感觉设置有问题,INL很大
...

直接用驱动ideal ADC的clk,先把clk的瞬态信号导入calculator,然后在第二栏直接用就行

楼主:
噢噢噢,好的感谢!

网友(2024-10-20):
引用 网友B:
calculator里的INL函数,我是这么设置的,第一行信号波形可以使用clip函数进行整形一下。第二行选ADC ...

大佬,请教一下理想ADC的vref应该怎么设置啊?跟位数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