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坛上的QuickAlign脚本

楼主(2024-03-07):
请问这个脚本QuickAlign using space 的部分是不是少了一些代码,试了一下,没有切换user spacing

网友:
记得是需要先设置一下,生成配置

网友A:
写这个脚本的人使用方法已经写清楚了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这个脚本的人使用方法已经写清楚了见图片!

他确实少了一句,但是还是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确实少了一句,但是还是有bug

他没有少写,也没有bug是和你发的这个脚本不一样的,你发的脚本是后来改善的,只要按照设置方法设置就没有什么问题,设置方法就是如果第一次启动首先通过界面设置将选项调到user spacing然后点击确定,然后按Z键在user spacing里设置一个非零的数据点击确定然后按esc取消这个时候会在你的home下生成一个文件,这个时候在去用Z和M就是正常的了,你说他有bug那说明你没有设置对或者你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先前这个脚本用过的,不存在你说的bug,他这个脚本不是在no spacing和user spacing来回切换的,所以不需要你发的脚本的语句,他这个只是在user spacing选项上赋值0或者非0的值,就是按Z时user spacing为0,按M时user spacing为你设定的值。

网友B:
用0值quickalign 输入一个非0值后,就可以正常用了,人家说的详细,但我一开始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值quickalign 输入一个非0值后,就可以正常用了,人家说的详细,但我一开始没仔细看 ...

我之前又看了一次,明白他的意思了,用0代替快捷键A 的No spacing,但是我不想更改本身快捷键A的设置,只想增加一个user spacing,但是这两个之间的切换回出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又看了一次,明白他的意思了,用0代替快捷键A 的No spacing,但是我不想更改本身快捷键A的设置,只 ...

你来回切换不还是要用两个快捷键,你不想改变a的快捷键,你将脚本中的快捷键z改成a不就好了吗?这样也没改变原来的快捷键啊,同时又达到了你想要的功能,不知道为什么你对切换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来回切换不还是要用两个快捷键,你不想改变a的快捷键,你将脚本中的快捷键z改成a不就好了吗?这样也没改 ...

我的意思是不想改变a快捷键绑定leHiQuickAlign(),且a快捷键的状态时No spacing

网友(2024-07-05):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DivideAlign("No Spacing")")
hiSetBindKey("Layout" "<Key>2"            "DivideAlign("User Spacing")")

procedure(DivideAlign(choice)
                _leQckAlignSpacingFieldCB(leQckAlignForm~>qckAlignSpacingField~>value=choice)
                hiiToggleEnterForm(leQckAlignForm)
                leHiQuickAlign()        );proc

网友:
这个更简便,第一次使用只需触发下a功能

网友C:
初始话问题直接setenval来设一下,通过form来改值不行,一开始还没生成form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始话问题直接setenval来设一下,通过form来改值不行,一开始还没生成formid

618可以,但是616不行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C:
初始话问题直接setenval来设一下,通过form来改值不行,一开始还没生成formid

佬,这个具体的语句是什么

楼主:
skQuickAlign

715 Bytes, 下载次数: 1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