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动态参数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07):
8位电流舵分段译码型DAC,差分输出,时钟信号频率2500M,输入信号为频率37MHz的正弦波。下图是动态仿真结果,输出正弦波看起来还不错,但性能很差。不知道是存在什么问题,是电路设计存在问题,还是仿真设置有问题
最近刚开始学习DAC,很多都不懂,恳请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A:
频谱泄露了,你的采样要保证在整数倍的周期里面。你要看趋势就加个窗。如果要看大小就要保证采样周期为整数倍

网友B:
是不是开始和结束时间设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泄露了,你的采样要保证在整数倍的周期里面。你要看趋势就加个窗。如果要看大小就要保证采样周期为整数 ...

已经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始和结束时间设置不合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