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classAB的相位裕度出现问题

楼主(2024-03-07):
仿真相位裕度的时候发现曲线是先上升的,然后PZ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RHP即右半平面极点,应该就是这个RHP导致的相位裕度曲线出现错误,但是找了半天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初步认为是classAB的NMOS、PMOS管的Vds过大(该电路的工作电压为3.3V,所用管子为n18、p18)超过了管子的工作电压,但是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电路图

电路图

DC工作点

DC工作点

相位裕度

相位裕度

零极点

零极点

网友A: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是减小VDS就好了,但是我用的是高压管,好像之前有个帖子讲这个问题,记不太清了说是vds太大会导致向bulk漏电

网友B:
换1.8V的电源电压也有右极点吗,右极点应该是出现了负阻或者负容现象

网友C:
1.8V管子直接这么搞法可能会不安全啊,startup可能就会超压

你不是闭环仿真的吗?为什么输出电压不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8V的电源电压也有右极点吗,右极点应该是出现了负阻或者负容现象

1.8V电压不会有右极点好像,但是管子的尺寸得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管子直接这么搞法可能会不安全啊,startup可能就会超压

你不是闭环仿真的吗?为什么输出电压不在中间

老哥我这是开环仿真,还没有加共模反馈的,那我将电压换成1.8V的试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8V的电源电压也有右极点吗,右极点应该是出现了负阻或者负容现象

老哥 我用1.8V的电压来仿 输入电压是0.5V,这个时候电路不会出现右极点了,相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能够说明问题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我这是开环仿真,还没有加共模反馈的,那我将电压换成1.8V的试试嘛?
...

这不是全差分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

网友D:
将C5去掉仿真试试,C1和C2是米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全差分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

对 不需要 后面加共模反馈的时候会把二极管连接给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C5去掉仿真试试,C1和C2是米勒补偿

不行的老哥 但是我现在把电源电压换成1.8V用于18的管子就可以了,我认为是mos管压降的问题大于工艺库所允许的最大压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的老哥 但是我现在把电源电压换成1.8V用于18的管子就可以了,我认为是mos管压降的问题大于工艺库所允 ...

老哥你换1.8V后管子都饱和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电路遇到一些问题,能请教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换1.8V后管子都饱和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电路遇到一些问题,能请教你吗 ...

管子都饱和了 我觉得就是工作电压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管子都饱和了 我觉得就是工作电压的问题

哦哦这样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管子都饱和了 我觉得就是工作电压的问题

我看论文上说PM9和PM16的电流要是PM3的一半,同时让PM9、PM10、PM8的1/2uCox一样,n管同理,请问你是这样调的吗?

楼主:
前半段曲线解决了之后,想问问大家后面这一小段的曲线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是减小VDS就好了,但是我用的是高压管,好像之前有个帖子讲这个问题,记不太清了说 ...

是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已经解决了

求教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降低电压吗?原理楼主搞明白了吗,我感觉还是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降低电压吗?原理楼主搞明白了吗,我感觉还是不太理解
...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衬底出现漏电改变了输出阻抗(论坛里的老哥说实际流片的时候衬底漏电不会那么大,只是仿真model的问题),等效为从漏极到衬底间串联了一个受控电流源,漏极与衬底间产生寄生电阻,只是用于仿真的话,可以将NMOS管的衬底和源端相连就可以解决问题。(注意这种影响对于PMOS很小,一般考虑NMOS)

转念一想,是因为管子压降过大的话,将工作电压改变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用的是3.3V的工作电压然后管子是用n18、p18)不同管子的参数不同包括端口能承受的电压范围,一般18的管子适用于0-1.8V,33的管子适用于0-3.3V,当然也不可以太死板有时候也是可以向下兼容的(之前18的管子用于3.3V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是因为管子的工作电压还没有超过工作范围因此对于电路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次出现了问题就是有管子的电压超过了工作范围导致的),并且要注意的是在计算18、33所在电路的宽长比时采用平方律的公式进行计算的话要注意参数不同要重新计算如Vth、Kn,否则用33管计算出来的宽长比放到18里面也可能无法使用,当然使用gmid的方法忽略。
一开始想的电路出现了RHP右半平面极点应该是有负阻的影响,这边的负阻应该就是产生的寄生电阻。(参考Gray教材《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第四版》1.9节中晶体管中的衬底电流)管子的工作电压到工艺库里去查找,像这边对于n18的话,电压范围Vd在0-1.8V,Vg在0-1.8V,Vb在-1.8-0V。我认为靠调管子去将NMOS管的压降调低是挺困难的,3.3V的工作电压上下4个管子的Vds各分配300mV左右的话,那么浮栅的管子的压降就在2.1V左右这太大了,去升高其他管子的Vds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 ...

非常感谢楼主的耐心总结,我出现问题的是PMOS管,NMOS我用的带dnw的五端器件,vds耐压很大但是没超SOA,可能还是有些不知道的效应在里面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 ...

能跟你交流一下吗,调电路遇到很多问题,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跟你交流一下吗,调电路遇到很多问题,有偿

可以交流交流 我也算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论文上说PM9和PM16的电流要是PM3的一半,同时让PM9、PM10、PM8的1/2uCox一样,n管同理,请问你是这样 ...

PM8和PM10管子成比例,PM9和PM11成比例就可以,PM8电流为PM3的一半,即PM8和NM15流过的电流设置成一样的,然后PM9、PM16两路电流是我自己给的,我给的电流是和理想电流源的大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这样子

可以看下我下面的总结,已经得出问题所在并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论文上说PM9和PM16的电流要是PM3的一半,同时让PM9、PM10、PM8的1/2uCox一样,n管同理,请问你是这样 ...

我不是这样哦,我的浮栅上两条路的电流调成一样的然后是上面管子的二分之一的电流,给浮栅偏置的两条支路上面的电流在论文里面使用理想电流源自己设定,我在这里直接接到电流镜使其电流与我偏置电路的电流源大小相等,然后PM8和PM10,PM9和PM11互为电流镜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这样哦,我的浮栅上两条路的电流调成一样的然后是上面管子的二分之一的电流,给浮栅偏置的两条支路 ...

我也已经调好了,看起来跟你说的差不多,只不过我的输出范围无法达到VDD

网友F(2024-04-09):
引用 楼主: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 ...

请教一下,正如你的总结,如果是D端对沉底产生一个寄生电阻,那么并到输出上去减小了输出阻抗,主极点应该会更远才对,为什么会是新产生一个极小的极点?

补充内容 (2024-4-11 11:34):
按照衬底漏电引入一个极小极点的结论,分析支撑不了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正如你的总结,如果是D端对沉底产生一个寄生电阻,那么并到输出上去减小了输出阻抗,主极点应 ...

产生右半平面极点的话应该是负阻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寄生电阻导致原来的LHP变成RHP,不应该理解成新产生一个新的小的极点,兄弟你觉得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2024-07-05):
mark一下,和题主的区别是做的是输入轨到轨,增益和带宽都做不大,主极点的位置不在第二个轨到轨输出级,想问一下这是合理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 ...

Hi 看到过一些分析 说可能是HCI效应导致的,但检索后得知HCI是一个偏长期的应力效应,这个会在普通的tran ac stb仿真中出现吗?

网友G(2024-08-07):
你好 请问你的零极点是怎么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问你的零极点是怎么打出来的

PZ仿真可以看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Z仿真可以看得到

网友:
请问,我在做轨对轨运放的过程中,输出classab的nmos和pmos在共模变化的时候,总是一个在线性区一个在饱和区

网友(2024-10-09):
看一看是不是环路断的不对,之前后仿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我发现是浮动电流源里面MOS管的VDS比较大,按楼主的分析,问题可能是出在这里。

我发现单独给折叠过来的共栅管这一路增加电流,管子按比例放大,各点电压几乎是不变化的,但是小电流的时候相频曲线是正常的,大电流的时候就出现先升高再降低的问题。

网友:
1.8V 管子接3.3V电压,管子body漏电了呀

网友:
VDS太大了产生了漏电,漏电就会破坏增益的极性影响相位;可以尝试把管子的body和source连在一起,这样body的漏电和S端合并到了一起。更保险的是用高压管搭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半段曲线解决了之后,想问问大家后面这一小段的曲线该怎么解决呢

您好,请问一下后面这一小段曲线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用到折叠共源共栅,但是没用classAB,后面接的其他结构,只不过我的折叠共源共栅是在输入那一端接的二极管连接,而不是对向一端。

网友I(2024-12-10):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问一下后面这一小段曲线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用到折叠共源共栅,但是没 ...

老哥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被卡住了我的class ab增益曲线在GBW附近有段上翘,同时相位曲线急剧减小,看起来像是产生了左半平面的共轭极点,不知道该咋办

网友J:
引用 楼主: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 ...

1.8V的器件,不能加3.3V电压,老板知道了要裁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8V的器件,不能加3.3V电压,老板知道了要裁员的。

知道了前辈 现在还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哥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被卡住了我的class ab增益曲线在GBW附近有段上翘,同时相位曲线急剧 ...

我没继续管了,但是我仿真过你这个结构,相位和幅度都是上翘恐怕是因为右零点吧,你的米勒电容加电阻之后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2025-03-30):
引用 网友I:
老哥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被卡住了我的class ab增益曲线在GBW附近有段上翘,同时相位曲线急剧 ...

你这个和他的SB连在一起以后出现的还不同,他那边是高频出现了右极点,你这个是右零点 如果排除是op之外的影响,你可以考虑缩小下方电流源NMOS的 尺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