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age sensor的decoder的版图该怎么画?

楼主(2024-03-07):
小弟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image sensor的decoder模块放在边上,但是,image sensor阵列的尺寸比较大,decoder与之相比就是一小块,那么走线岂不是要飞特别远?还是优化版图,使decoder的版图大小和阵列的大小匹配呢?就像下图一样,除了image sensor以外,需要decoder的地方似乎decoder的面积都很小。

网友A:
       首先有个问题是你什么认为decoder就是一个独立的模块?行列译码是给Pixel阵列控制服务的,所以decoder怎么画取决与pixel阵列行列方向每个pitch高度和宽度,将行/列的驱动逻辑和输出buffer均匀对应放置。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级的buffer的电源布线要加宽,这级会有驱动要求,具体的要和前端沟通。
        如果有正负压的情况,就需要注意dnw添加区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个问题是你什么认为decoder就是一个独立的模块?行列译码是给Pixel阵列控制服务的,所以decode ...

谢谢老哥的回复,decoder这块有什么书籍可以参考吗?我也只是个小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复,decoder这块有什么书籍可以参考吗?我也只是个小白

一般不会有的,这个不是广泛普遍应用的东西。所以只能多积累多想了,或者有经验的人带就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的,这个不是广泛普遍应用的东西。所以只能多积累多想了,或者有经验的人带就更快了。
...

那就是说decoder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计,那广泛普遍的东西就是数字模拟电路的基础了,我一开始以为decoder就是三八译码器这类电路,看来我肤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decoder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计,那广泛普遍的东西就是数字模拟电路的基础了,我一开始以为decod ...

阵列式驱动的decoder实际上是将行列读地址有序的输出到pixelarrary,特别是行方向还存在一些逻辑操作。
由于对版图布局要求较高所以一般交给模拟后端来做,如果你想快速的积累经验或者学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其它家的产品怎么画的。如果没有资源,那么就先把原理图看懂,大部分前端设计会将这部分原理图做成总线分块形式,一开始看着可能会有点绕,多和前端工程师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式驱动的decoder实际上是将行列读地址有序的输出到pixelarrary,特别是行方向还存在一些逻辑操作。
...

谢谢老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我上传的那张图。右上角的pixel接收到的信号经过下面的电路处理后传到片外,就是我不明白的是,这距离是相当长的,难道说信号的传递靠飞线飞下去吗?我看很多cis都是这样,这样连线的寄生电阻还有寄生电容不就很大了吗?
ISSCC 2024 A 320⨉240 CMOS LiDAR Sensor with 6-Transistor nMOS-Only SPAD Analog .p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我上传的那张图。右上角的pixel接收到的信号经过下面的电路处理后 ...

从你发的图来看,信号输出应该是列总线连接。意思就是说每一整列pixel的输出都连在一个ADC上,这个信号由pixel电路和尾电流决定,即使信号走线很长,只要信号变化量(复位电压和光电转换电压差值)不受影响就没问题。这个属于电路原理范畴了,如果有疑问可以多和前端人员沟通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图来看,信号输出应该是列总线连接。意思就是说每一整列pixel的输出都连在一个ADC上,这个信号由 ...

好的,多谢前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