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简单的Layout练习

楼主(2024-03-07):
  • 刚入门candence,用的学校的虚拟机做的一个简单的inverter。
  • 在跑LVS的过程中发现 我没有连接nhp的body type跑完报错,在连接后重跑又报错。根据report是不是应该将bodytype连接至VSS
  • 在连接到VSS的过程中发现两端无法连接,现在卡在这一步无法继续了,求大神救救。

原理图

原理图

第一次报错

第一次报错

第二次报错

第二次报错

bodytype只能连接到VIN

bodytype只能连接到VIN

网友A:
N 管子的 淳底是不是没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 管子的 淳底是不是没接上?

对 没接呢,接的话应该接在VSS对不,可是我接的时候它只让我接在VIN,接在VIN以后跑LVS就会出现第二个报错

网友:
不会啊,n管衬底是接VSS啊,怎么会不让你接?

楼主:
就是从N衬底印出来的m1连接的时候一条白线和VIN相连无法把它和VSS接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从N衬底印出来的m1连接的时候一条白线和VIN相连无法把它和VSS接起来

肯定是以电路为准,看电路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从N衬底印出来的m1连接的时候一条白线和VIN相连无法把它和VSS接起来

XL的连线信息有时候会有错误, 一切以原理图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从N衬底印出来的m1连接的时候一条白线和VIN相连无法把它和VSS接起来

不要管那条白线,按电路实际连接为准

网友:
m1 接上vss就可以了。vin那里怎么有个via孔?是psub吗?把vin那里的孔删掉,目测黄色的线是m2,vin 用m2 pin就可以了。

网友:
严格按照电路图接,衬底就接VSS,把VIN和衬底断开。再跑

网友:
电路里SHIFT+X一下,再看看衬底层次对不对,图里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