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tessent 官方的netlist流程的脚步?

楼主(2024-03-07):
tessent安装目录下有RTL流程的脚本,最近在学习netlist的流程,不知道官方有没有netlist的流程,希望有的大佬可以分享下。还有就是现在主要是用哪种流程的多?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正常来说用RTL flow会多一些,因为MBIST的代码是RTL的,但是有些IP可能RTL不太兼容例如VHDL和sv等,这种可能会先综合成网表;也有一些公司为了RTL安全性也会先综合一下RTL;netlistflow

网友A:
netlist flow就是要DC两次,RTL flow一般DC一次,综合和dft都是你的话,RTL flow会方便一些,特别是MBIST仿真那些,RTL flow仿真速度也快一些,debug信号也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 flow就是要DC两次,RTL flow一般DC一次,综合和dft都是你的话,RTL flow会方便一些,特别是MBIST仿 ...

看到官方的脚本,RTL流程 第一步插MBIST和boundary scan,第二步插occ、edt,第三步 综合,第四步 插scan chain;我这有个外包做的项目的netlist的流程脚本,看他们的脚本有一个疑问。他们第一步是插MBIST,后进行了一次综合,第二步插occ、edt后进行了一次综合,但是我看这两次的综合过程感觉好像是只综合了tessent生成的RTL的逻辑,而且综合完是直接把tessent生成的逻辑的netlist粘贴到原本的网表后面了?这样就不需要原本RTL流程里第三步的综合了?可以直接进行scan chain的插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官方的脚本,RTL流程 第一步插MBIST和boundary scan,第二步插occ、edt,第三步 综合,第四步 插scan ...

netlist flow,第一步插mbist、bsd,第二步插edt、occ,这两个步骤,会生成dft 的rtl代码,使用run_synthesis命令,tessent会调用综合工具综合dft rtl代码,并将综合后的netlist merage进原网表中。

不需要第三步综合,直接进行第4步构建scan cha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etlist flow,第一步插mbist、bsd,第二步插edt、occ,这两个步骤,会生成dft 的rtl代码,使用run_synthe ...

merge也是在tessent里面做的吗,还没这样跑过,哈哈;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A:
merge也是在tessent里面做的吗,还没这样跑过,哈哈;

tessent 工具会在每一步单独综合instrument,然后和原始的输入netlist merge成一个netlist并写到tsdb中,最终只要看tsdb里面的vg就可以了,它就是完整的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