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串分压电阻阻值很小怎么办

楼主(2024-03-07):
需要对电压分压,但是由于电路限制流过电阻的电流很大,大约20mA。这种情况下 ,我的分压电阻就会很小,大约需要2欧和15欧的电阻串联分压,有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小电阻呢。

网友A:
就用金属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金属电阻

有点担心这么小的电阻分压画在版图上会不会被走线什么的寄生电阻影响到分压精度

网友:
不合理呀,啥样的应用,不分压 直接采样  检测该电压不行吗。

网友:
只有 2 ohm . salicylate poly 电阻那poly 电阻corner 變化會多大  ?
如果是 Metal 电阻  corner 變化會多大 .
另外 只有 2 ohm , bonding wire 电阻影響多大 ?

网友:
用大电阻并联得到目标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