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MTP的设计

楼主(2024-03-07):
请问如果在电源管理芯片中设计MTP模块,是否只能用MTP IP的方式?一般用哪家的IP实现?谢谢!

网友:
设计这块的圈子比较小,有IP公司 或 fab内部资源可以利用下,

且自己设计 势必要迭代几代,验证也难度大,

可以看下东部自己的免费IP。

楼主:
请问这个“东部”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