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找回版图

楼主(2024-03-08):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回某一时刻的 layout
好像不同的时间,版图会被保存成文件,如果操作失误,可以找回之前某个时间的版图

楼主:
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没有,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版图软件挂了自动保存的哪一个,在或者你们公司有自动备份的layout,其他就SVN控制的layout能找到以前的版本

网友:
这不行吧?1:最好你们公司有备份服务。2:或者你们装有版本管理软件

网友B:
能找回的只有你之前跑lvs那时候的那个版本,除非你们公司有别的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版图软件挂了自动保存的哪一个,在或者你们公司有自动备份的layout,其他就SVN控制 ...

我之前看到我同事操作过,我还以为都会有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回的只有你之前跑lvs那时候的那个版本,除非你们公司有别的安排,

可以详细说说跑LVS版本怎么找回吗

网友:
有个sos软件,管理画版图的,可以随时回到之前保存的时刻。还有就是你如果画图的时候闪退,把版图的layout.oa文件,替换掉layout文件,就能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说跑LVS版本怎么找回吗

跑LVS的话就是那个.calibre.db就是GDS,直接导进来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原理呢?之前用这个能找回,我今天尝试好像就没有了,还是我操作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LVS的话就是那个.calibre.db就是GDS,直接导进来就可以了

不知道具体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原理呢?之前用这个能找回,我今天尝试好像就没有了,还是我操作不当? ...

原理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用这个  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用这个  都能找到

可以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在某个路径把 cd .snapshot敲进去  回车 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到GDS的时候选这个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GDS的时候选这个就可以找到了

感谢

网友:
导入gds的时候还会是模块化的吗,之前导入进去之后全都是打散的

网友D(2024-08-27):
我给截出来了  就别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截出来了  就别下载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