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virtuoso突然打不开了

楼主(2024-03-08):
我在服务器中使用的一个账户,之前都没问题,今天突然打不开virtuoso了,服务器中其他用户可以正常打开,我的报了如下错误:

明明只使用了276M ,配额有39063M,为什么会报磁盘空间满了呢

网友A:
quota -n username看下用了多少空间、看起来是满了。另外为啥开了10个virtuoso

网友:
可能是home满了,把home下不要的数据清理下

网友:
virtuoso 打开的数量有限制的,超过之后就打不开了,先关掉几个virtuoso,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ota -n username看下用了多少空间、看起来是满了。另外为啥开了10个virtuoso

这里显示我采用了282624,而配额是40000000,远远没用完啊,而且我后台才开一个virtu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