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0.7V的带隙基准电路

楼主(2024-03-08):
0.7V的带隙基准参考电路设计

A 0.7V, 2.35% 3σ-Accuracy Bandgap.pdf

3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基于Brokaw的bandgap来设计输出低压基准的设计方案,我看到一种结构,如图所示,只能仿真出其1.25V的输出,而不知道1V基准的输出原理,主要是不理解左边黄色框中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基于Brokaw的bandgap来设计输出低压基准的设计方案,我看到一种结构,如图所示,只能仿真出其1.2 ...

三级管的基极电位不一致,差了一个VBE*R4/R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级管的基极电位不一致,差了一个VBE*R4/R5

并不是这样的,仿真发现,黄匡中的BJT不工作,才能使基准电压为1.2V(不受温度影响),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仿真出来的电流I4并非VBE/R5;我怀疑这个结构只能输出1.2V,想要输出1V 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这样的,仿真发现,黄匡中的BJT不工作,才能使基准电压为1.2V(不受温度影响),一开始我也这么认 ...

会不会是启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启动电路

不太像,启动电路没必要这么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