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报告里为什么IP上的pin不与其他sink做平

楼主(2024-03-08):
在时序报告中,为什么会出现pma的pin不和其他的sink点做平呢,抓出他的属性skew_group_active显示为空,代表pma上的clock pin不和其他的pin共同做平,这样就会产生很多违例,那这个pin在sdc内也没有体现只是在ccopt.spec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generate_by是什么意思有大佬能讲解一下嘛,没有看懂

网友A:
定义为generate clock 时钟源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为generate clock 时钟源头了

你好,我spec删除了这一句就全部作平了,但是还是有问题,所有的树都做得很长,我想让树做短一点,然后我跑了cluster,我想给一部分的时钟树上穿过pma的reg设置false path,这个怎么设呢-clock_from clk -from reg/CP,让一部分的reg不在这棵树下做平,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spec删除了这一句就全部作平了,但是还是有问题,所有的树都做得很长,我想让树做短一点,然后我 ...

可以ignore掉这些reg set_ccopt_property sink_type min -pin $xxxreg/CP

也可以modify_ccopt_skew_group 把这些寄存器从real balance skew group中 remove 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ignore掉这些reg set_ccopt_property sink_type min -pin $xxxreg/CP

也可以modify_ccopt_skew_grou ...

问题:1.怎么抓出一条时钟树上的所有sink,然后再对这些reg进行设置,我试了get_ccopt_clock_tree_sink 这个指令把reg buffer等都抓出来了,而且数目和ccopt_skew_group的对不上,怀疑是把generate的sink一起抓的,但是generate的sink有的跟这个树的sink也不是同一批sink,比如这个我抓08这个时钟的sink,随便找一个reg,他根本就不是08这个树上的sink

2.为什么不是设exclude而是设min,min代表什么意思呀,没看懂

2.all_fanout能抓sink吗,为什么我用all_fanout -from clk -endpoint抓出来的有的并不是这颗树的sink,感觉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