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输入输出引脚寄生电阻怎么考虑

楼主(2024-03-08):
假如我需要设计一个输入电流1A,输入电压5v的BUCK-BOOST变换器,要是考虑引脚寄生电阻1Ω的话,那实际进入电路的电压不就只有4v了。然后由于开关管导通关断,那电路内实际输入电压随着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就会在4v与5v之间跳动了,如果电路内其他控制电路的电源来自这个实际输入电压,那他们工作的电源环境也太恶劣了吧,同时如果输出引脚寄生电阻也是1Ω的话也太大了吧,负载可能也就几或十几欧姆。这个1Ω的寄生电阻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模拟工程师告诉我的,不过他没做过DC-DC。所以是这个1Ω的数据有问题,还是我有其他的东西没考虑到,这方面我没有经验,希望大家可以解答。

网友A:
引脚寄生电阻不用说1欧姆,0.1欧姆对于某些较大的电流驱动的DCDC就要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寄生电阻不用说1欧姆,0.1欧姆对于某些较大的电流驱动的DCDC就要疯了!
...

所以对于DC-DC有特殊的封装方法降低引脚寄生电阻吗

网友A:
不需要特殊方法,多打线,打粗短线,找pin粗的封装,这个寄生电阻不可能是欧姆量级的。
而且就算不特别注意,大部分普通封装都不到1欧姆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特殊方法,多打线,打粗短线,找pin粗的封装,这个寄生电阻不可能是欧姆量级的。
而且就算不特别注意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请问最低可以达到多少毫欧,或者是在设计时如何设置一个合理的估计值进行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