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essent工具ac scan如何处理低速时钟(50MHz及以下)

楼主(2024-03-08):
100资产
芯片工作在20M,50M,200M,300M的不同频率,200M和300M的正常插occ,想请教一下20M和50M的部分怎么处理呢?
1.这些低速的部分不希望测ac scan,只测dc scan即可,怎么可以在ac scan中去除20M和50M的部分呢?
2.看网上其他前辈说tessent工具一定要插occ,可以做一个低速occ,把20M和50M的部分都用这个低速occ吗?低速occ的fast clock设置成多少频率呢?

网友:
低速部分的时钟加mux,其中一个输入连接到低速测试时钟。再在这个时钟上插入OCC,恒定bypass试试?

网友A:
所有低速时钟接到同一个occ上就行,时钟频率50Mhz就可以,ac atpg时,不对该时钟添加fault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低速时钟接到同一个occ上就行,时钟频率50Mhz就可以,ac atpg时,不对该时钟添加faults就行 ...

谢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不对该时钟添加faults是用这个命令吗:delete_faults -clock_domains
怎么确认命令添加成功了呢?我用report_nofaults去报告和命令添加前没有区别

网友A(2024-04-13):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不对该时钟添加faults是用这个命令吗:delete_faults -clock_domains
怎 ...

我一般是对其他时钟添加faults。你的是不是delete_faults需要看手册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对其他时钟添加faults。你的是不是delete_faults需要看手册

低于50M的时钟,如果用的tessent工具的话,做个mux,一端连到芯片正常工作时钟,一端连到 jtag_to_tck 这个测试时钟上,不用做occ,在trans测试时,add_fault -clock_domain的命令去添加fault,只添加做 occ 部分的 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