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tran noise fmax越大,为什么跑出来的sndr越好?

楼主(2024-03-08):
如图如题,sigma delta tran noise fmax越大,为什么跑出来的sndr越好?有无大佬解惑(ps,调制器频率是1M)。

网友:
同疑问,插眼,等解答~~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fmax越大,起始的频率越大,这可能漏掉不少低频的1/f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fmax越大,起始的频率越大,这可能漏掉不少低频的1/f噪声

我验证一下,感谢回复!

网友(2024-06-27):
引用 楼主:
我验证一下,感谢回复!

请问sigma delta的noise fmax一般怎么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