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后端pr过程中给一类cell set dont use ,但是跑完post route还是用了这类cell

楼主(2024-03-08):
为什么在后端pr过程中给一类cell 设置set dont use ,但是跑完post route还是用了这类cell;网表中没有这类cell,在各个阶段的log中grep setdontuse ,这类cell也显示,setdontuse true

网友A:
每做完一个阶段,就导出一次网表,看看是在什么时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做完一个阶段,就导出一次网表,看看是在什么时候用的

从place就开始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place就开始有了

是加的spare cel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的spare cell么?

不是 有ck的,有组逻辑的

网友:
找到再哪个阶段使用了这些cell,然后在这个阶段前,去抓属性看是否是 dont use

网友B:
直接从lib里面把这个cell删掉,然后出个db去跑PR,看它还用不用

网友:
init netlist没有,考虑到这种低级bug的可能性太低,要不你在所有脚本中grep一下"dont_use"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lib里面把这个cell删掉,然后出个db去跑PR,看它还用不用

狂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有ck的,有组逻辑的

为啥place后增加了有组逻辑的cell呢?这个cell是用来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