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输出Bandgap设计

楼主(2024-03-08):
基于Brokaw结构的低压输出基准1V的电路结构设计,目前有一个结构,如图所示,将b1=b2,右边就是brokaw的结构,反馈端的Vref=1.25V;加上左侧黄框的结构后,VREF仿真变为负温度系数,切小于1.2V,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结构中左侧黄框的结构的作用

网友:
没见过这个结构,黄框里的三极管提供负温度系数的I4.我比较不解的是,b2的基极连了Vref还好使吗?等下一人解答了。

网友:
b1b2之间多了个vbe,Δvbe变强了,感觉应该是温度系数变得更正吧

网友A:
建议先推导一下加入左边电路之后的VREF表达式。
----------------------
如果以b1=b2,得到零温漂的VREF=1.25V的话。
加入左侧电路后,会引入I4*R4的负温。推导出新的VREF公式,I4*R4会直接反应在VREF中,这就是仿真得到负温的原因。
而电压变成1V,是由于I4*R4的引入,导致delta Vbe产生的PTAT电流减小,导致的输出VREF电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推导一下加入左边电路之后的VREF表达式。

如果以b1=b2,得到零温漂的VREF=1. ...

我自己推导下来的VREF=VBE2+(2R3/R2)*(deltaVBE)-(2R3/R2)R4I4

我先去除左边的电路,直接将VREF反馈连接到b1、b2,调整R3与R2比值,调出1.21V的输出电压;
然后接入左边的电路,将R5设置为1MΩ,通过扫描R4,发现R4<5KΩ,输出为1.21V的电压,若是增大R4,得到的VREF为负温度曲线,且小于1.2V;
难道左边的电路是一个启动电路,该结构只能输出1.2V的基准吗
我不理解左边框中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仿真表明该三极管一直是关断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推导下来的VREF=VBE2+(2R3/R2)*(deltaVBE)-(2R3/R2)R4I4

我先去除左边的电路,直接将VREF反 ...

左边的三极管确实是给Q1Q2提供偏置的偏置电路。当然也可以使用别的偏置方法。
仿真的时候工作状态不对可以查一下各个关键节点的电压和电流。
这个结构最终的输出应该是一个略小于1.2V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