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W窗口报错:can't handle ("1" + 1)

楼主(2024-03-08):
自己写了一个脚本来快捷增加电阻的孔的个数,脚本load进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用的时候会报错:*Error* plus: can't handle ("1" + 1)和*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1" - 1 )
脚本如下:
procedure(AddcntRows(num))
  let((objs cntrow)
     objs=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cntrow=obj~>cntRows
          if(num==1 then
          obj~>cntRows=cntrow+1
          else
          obj~>cntRows=cntrow-1
          );if
      );foreache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7" "AddcntRows(1)")
hiSetBindKey("Layout" "<Key>8" "AddcntRows(-1)")

我感觉脚本也没什么语法错误呀,load进去没问题,为啥一用就报错呀,刚学Skill,自己尝试写的第一个脚本,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释下为啥会报这错

网友A:
猜测是obj~>cntRows得到的是string类型的值,用atof转换成浮点数试一下,atof(cntr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obj~>cntRows得到的是string类型的值,用atof转换成浮点数试一下,atof(cntrow) ...

噢原来,谢谢指正,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