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结果只显示 Not compared怎么弄?????

楼主(2024-03-08):
lvs结果只显示Not compared,pin和标识都打了,不知道怎么弄了?lvs文件也是对的

网友:
查看calibre抽取的gds和cdl是不是一样的  正确的 确认当前版图是否是你要验证的版图    有时候你x进入了下一层版图 忘记出来 你验证的话 gds和cdl就对不起来了

网友:
1:lvs box没有开吧? 2:exclude cell 没有开吧? 3:layermap没有错吧? 4:lvs rule对吧? 5:cdl和gds没有错吧?

网友:
电源出错了,把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 关闭

网友:
初步判断是电源PIN要么没有,要么错误

网友:
VDD与VSSshort也会报NOT compare